[求助] 无运放bandgap pvt调节问题

楼主(2016-12-24):
在做一个基本的无运放的bandgap如下图所示,在typ corner下调整管子尺寸保证x和y两点电压相同,两支路电流同为7uA,M3和M4的D端电压相同,但是换到ss -45 corner下两支路电流变为1uA以下,虽然四个管子都在饱和区,x和y的电压都不一样了,求问,这是为何?只是单纯的PVT的影响么?有什么解决办法没有?

网友:
把M1.M2的宽长比尽量加大。

网友:
loop gain  太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loop gain我算下来是1/(1+gm2*R1),始终小于1啊。。。难道我算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Open Loop Gain。你给的是close loop gain,close loop越接近1越好,也就是open loop gain 要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了解了 多谢多谢

网友:
加个cascode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