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新手采用力学等效直观了解差分对

楼主(2016-12-24):
下面是差分对和跷跷板,输入等效跷跷板的两个人,微电流源相当于跷跷板的支撑架,它的高度决定能有翘的多厉害,对应于差分对的电流大小。通过以上的基本等效可以看到所谓的虚地。以及我们运用虚地的条件,那就是若所加的信号大小相当方向相反的话,两个管子的Gm相等,也就是说跷跷板要达到平衡态,支点在中间(idea:若两个幅度不同,相位相反,频率一样的信号管子的设置,比如是不是可以对一个原有大的信号和检测的一个小信号做个差分,这个扯淡)还有一个问题这个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拉扎维在差分对单端输出时的电路,即上面时电流镜时,也把这个看作虚地。

差分对

差分对

跷跷板

跷跷板

网友:
然后呢 想表达什么

网友:
哈哈哈。好逗。就是这么回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然后了,,只是说用跷跷板来等效下差分对,理解下尾电流源的漏端为什们可以虚地,以及一些近似虚地为什么可以成立。方便理解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等效有好多说不通,或者说把问题同样复杂化了,变得并不直观。一开始我是想把跷跷板人坐的位置当作差分输入,臂长当作Gm,手抓的位置等效Vds的作用,跟MOS管有相同作用,直观分析,写完后发现很多地方解释不清楚,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