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miller电容补偿中主、次极点分裂的原因

楼主(2016-12-24):
大家好,
我在拉扎维的书中关于miller补偿的说明中看到:加入miller电容后,主极点(后级输入端)会往低频处偏,而次极点(后级输出端)会往高频处偏。
其中主极点往低频处偏很好理解,因为输入端看到了miller等效的大电容。
但输出端看到了与miller电容原值差不多大小的电容,较没加miller电容前,输出端阻抗多并了一个miller电容值,次极点应该也是往低频处偏才对呀,只不过次极点相对偏移量没主极点偏得多而已。
不明白书中为什么说次极点会向高频处偏?

请教大虾。
谢谢!

网友:
the output impedance change from ro to 1/gm ( assume Cc short the output transistor drain and gate at high freuency).... so 2nd pole move to higher frequency.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
assume Cc short the output transistor drain and gate
,那么输出阻抗应该变为Ri//Ro(Ri并Ro), 怎么会得到1/gm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第二级点的频率很高,所以可以认为Cc使得输出管栅漏短接,近似于二极管了,所以阻抗变成了1/gm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答得很好!

因为Cc电容使得高频处增益为0dB,致使管子自身类似二极管,自身等效电阻为1/gm,所以输出阻抗为Ri//(1/gm)//Ro,与拉扎维说的一致。

网友:
回复 网友A:

    Bingo!!

网友D(2024-12-19):
负反馈会降低第二级的输出电阻

网友(2025-08-01):
引用 网友D:
负反馈会降低第二级的输出电阻

这个角度似乎不太对,现在分析的零极点都是考虑DC工作点正常建立下,基于开环(环路)传递函数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