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想请问卖报机的测试代码怎么编写?求解答

楼主(2016-12-25):
题目是设计一个卖报机,报纸价钱八角,纸币有1角,2角,5角,一元。该卖报机不考虑投币为大额面值等特殊情况
状态图我也画出来了,
代码是data_out=1表示给出报纸,data_out_return1=1表示找回1角硬币,data_out_return2=1表示找回2角硬币。

module auto_sellor (current_state,data_out,data_out_return1,data_out_return2,
clk,rst_n,data_in);
parameter state_width=3,data_in_width=3;
output [state_width-1:0] current_state;
output data_out, data_out_return1, data_out_return2;
input [data_in_width-1:0] data_in;
input clk, rst_n;
reg [state_width-1:0] current_state, next_state;
reg data_out, data_out_return1, data_out_return2;
always @(current_state or rst_n)
if (!rst_n)
next_state<=0;
else
case (current_state)
3'b000: case (data_in)
3'b000: begin
next_state<=3'b000;
data_out<=1'b0;
data_out_return1<=1'b0;
data_out_return2<=1'b0;
end
3'b001: begin
next_state<=3'b001;
data_out<=1'b0;
data_out_return1<=1'b0;
data_out_return2<=1'b0;
end
3'b010: begin
next_state<=3'b010;
data_out<=1'b0;
data_out_return1<=1'b0;
data_out_return2<=1'b0;
end
3'b011: begin
next_state<=3'b101;
data_out<=1'b0;
data_out_return1<=1'b0;
data_out_return2<=1'b0;
end
3'b100: begin
next_state<=3'b000;
data_out<=1'b1;
data_out_return1<=1'b0;
data_out_return2<=1'b1;
end
endcase
3'b001: case (data_in)
3'b000: begin
next_state<=3'b001;
data_out<=1'b0;
data_out_return1<=1'b0;
data_out_return2<=1'b0;
end
3'b001: begin
next_state<=3'b010;
data_out<=1'b0;
data_out_return1<=1'b0;
data_out_return2<=1'b0;
end
3'b010: begin
next_state<=3'b011;
data_out<=1'b0;
data_out_return1<=1'b0;
data_out_return2<=1'b0;
end
3'b011: begin
next_state<=3'b110;
data_out<=1'b0;
data_out_return1<=1'b0;
data_out_return2<=1'b0;
end
endcase
3'b010: case (data_in)
3'b000: begin
next_state<=3'b010;
data_out<=1'b0;
data_out_return1<=1'b0;
data_out_return2<=1'b0;
end
3'b001: begin
next_state<=3'b011;
data_out<=1'b0;
data_out_return1<=1'b0;
data_out_return2<=1'b0;
end
3'b010: begin
next_state<=3'b100;
data_out<=1'b0;
data_out_return1<=1'b0;
data_out_return2<=1'b0;
end
3'b011: begin
next_state<=3'b111;
data_out<=1'b0;
data_out_return1<=1'b0;
data_out_return2<=1'b0;
end
endcase
3'b011: case (data_in)
3'b000: begin
next_state<=3'b011;
data_out<=1'b0;
data_out_return1<=1'b0;
data_out_return2<=1'b0;
end
3'b001: begin
next_state<=3'b100;
data_out<=1'b0;
data_out_return1<=1'b0;
data_out_return2<=1'b0;
end
3'b010: begin
next_state<=3'b101;
data_out<=1'b0;
data_out_return1<=1'b0;
data_out_return2<=1'b0;
end
3'b011: begin
next_state<=3'b000;
data_out<=1'b1;
data_out_return1<=1'b0;
data_out_return2<=1'b0;
end
endcase
3'b100: case (data_in)
3'b000: begin
next_state<=3'b000;
data_out<=1'b0;
data_out_return1<=1'b0;
data_out_return2<=1'b0;
end
3'b001: begin
next_state<=3'b101;
data_out<=1'b0;
data_out_return1<=1'b0;
data_out_return2<=1'b0;
end
3'b010: begin
next_state<=3'b110;
data_out<=1'b0;
data_out_return1<=1'b0;
data_out_return2<=1'b0;
end
3'b011: begin
next_state<=3'b000;
data_out<=1'b1;
data_out_return1<=1'b1;
data_out_return2<=1'b0;
end
endcase
3'b101: case (data_in)
3'b000: begin
next_state<=3'b101;
data_out<=1'b0;
data_out_return1<=1'b0;
data_out_return2<=1'b0;
end
3'b001: begin
next_state<=3'b110;
data_out<=1'b0;
data_out_return1<=1'b0;
data_out_return2<=1'b0;
end
3'b010: begin
next_state<=3'b111;
data_out<=1'b0;
data_out_return1<=1'b0;
data_out_return2<=1'b0;
end
3'b011: begin
next_state<=3'b000;
data_out<=1'b1;
data_out_return1<=1'b0;
data_out_return2<=1'b1;
end
endcase
3'b110: case (data_in)
3'b000: begin
next_state<=3'b110;
data_out<=1'b0;
data_out_return1<=1'b0;
data_out_return2<=1'b0;
end
3'b001: begin
next_state<=3'b111;
data_out<=1'b0;
data_out_return1<=1'b0;
data_out_return2<=1'b0;
end
3'b010: begin
next_state<=3'b000;
data_out<=1'b1;
data_out_return1<=1'b0;
data_out_return2<=1'b0;
end
endcase
3'b111: case (data_in)
3'b000: begin
next_state<=3'b111;
data_out<=1'b0;
data_out_return1<=1'b0;
data_out_return2<=1'b0;
end
3'b001: begin
next_state<=3'b000;
data_out<=1'b1;
data_out_return1<=1'b0;
data_out_return2<=1'b0;
end
endcase
endcase
always @(posedge clk or rst_n)
if (!rst_n)
current_state<=3'b000;
else
current_state<=next_state;
endmodule

状态图

状态图

楼主:
其实我编了一个比较简单的状态机,我在每个状态下把他可能跳转的状态描述出来了,但是我测试代码不会写。所以我想请问一下论坛的各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