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HB Slave如何支持hsize信号?

楼主(2016-12-26):
如果一个AHB Slave只支持hsize为WORD的传输,那么当master发送了其他的hsize时,slave如何让master不要这样传输?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么暴力?master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错误,怎样在下次改变hsize?

网友:
回复  sme-ic

   这么暴力?master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错误,怎样在下次改变hsize?
引用 楼主:

只能这样。想要避免错误的话,master应该先知道slave支持什么size的传输再发送数据,而不是乱发送一通等待错误。
再者,即使slave只支持某种size的传输,硬件上也不一定会做size的check,这样master根本就不知道size不对。

楼主:
只能这样。想要避免错误的话,master应该先知道slave支持什么size的传输再发送数据,而不是乱发送一通等 ...
引用 网友A:

恩,如你所说的话,如果我拿到了一个AHB Bus IP,它支持各种size,然后又拿到了一个AHB Slave IP,只支持WORD。因为AHB Slave检测到size不对回了ERROR,但是master不知道,所以master会继续按错误的size发送,这就导致数据一致传不过去了。

这种情况只能修改AHB Slave让他支持各种size?

网友A:
恩,如你所说的话,如果我拿到了一个AHB Bus IP,它支持各种size,然后又拿到了一个AHB Slave IP,只支 ...
引用 楼主:

   不是修改slave,slave这样做一般是有原因的,你要做的是把各IP按照其要求来连接而已。master/bus matrix是各种size都支持,但不代表你乱发数据,master应该根据不同的slave所支持的size来访问,这是事先约定好的。

网友:
就好像你在自动售票机上买票,上面明白写着只支持5块/10块纸币,你手里有5/10/20,偏偏要塞张20进去,还怪售票机,要人家改。。。

网友:
直接指示Master按word方式访问该slave,如果不是该模式,从机应该给出error

网友(2017-02-06):
为何不选在在两者中间加一个判断组合逻辑,判断为byte或者halfword时将多次master写访问组合成单次,或者将一次slave读访问拆分成单次?

网友:
按理说既然slave接收有限制,那么master是否有寄存器可以配置size发送大小呢?最合适的作法或许是自己写一个外围模块把master的大size直接拆了分次发送,ready和rsp进行握手

网友:
如lz所说如果从机error,master是否会继续发送同样的size呢,求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说明没有通过规格验证啊,master的指令发错了

网友(2017-03-30):
回复 网友A:

大神求指点,帮忙看看这个问题,小白一个http://bbs.eetop.cn/thread-62527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