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STM32的MMC接口最大能支持多大容量的eMMC芯片?32GB支持吗?

楼主(2016-12-26):
请问STM32的MMC接口最大能支持多大容量的eMMC芯片?32GB支持吗?

网友:
我没有搞过STM32,但是只要是Host端能支持MMC协议,应该跟Device的容量没有太大的关系吧。至于系统用不用大容量的存储,应该与你系统需求配置相关吧。
以上为个人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