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设计实现时phase停在9.8

楼主(2016-12-26):
如题,我在设计一个项目时,设计本身并不大,但是在跑版本的时候,设计会在map阶段的phase9.8消耗很长很长时间。但是最后也会成功跑出bit文件。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晕,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呢?你看看你时序约束加的合理不?还有就是你有没有加了位置约束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时序约束加了,没报时序错误应该是不是就没什么问题;位置约束的话没加,我估计可能是那块IP在映射的时候工具出现了犹豫的情况就一直进行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