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代码gcc生成的.o文件怎么在sv里用?

楼主(2016-12-26):
RM代码用gcc生成的.o文件怎么在sv平台里调用?

网友:
使用DPI,先把该函数import进来,使用vcs链接的时候加上.o的文件,然后就可以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具体点么,比如说现在生成了一个main.o文件,在sv里要怎么调用,还有makefile里在编译时也要包含main.o文件吗?

网友:
建议直接查看软件帮助文档,如果你使用的是vcs或者是ncsim 直接按照verilog一起编译即可,如果用model sim可能麻烦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