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calibre中查看某层金属的密度

楼主(2016-12-26):
用calibre做DRC检查时,只是报某层金属的密度不符合要求。比如说只是报M1的密度小于30%,而不显示M1密度的具体数值(因此不知道距离30%还有多大差距)。请问如何才能使calibre显示某层金属的密度数值,怎么修改rule file?

网友:
在run drc的目录下查看是否有名字与“density”、“den”、“DEN”等相关的文件。
若没有,请确认runset里面“#DEFINE DENSITY_CHK”、“#DEFINE DENSITY_CHK_PRINT”等相关的option设定是否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首先DRC目录下没有相关的报告密度的文件。在runset中设置是指在calibre interactive图形界面中设置吗?没有找到相应的内容啊。还是说在rulefile中设置?我对rulefile做了如图所示的修改,添加了黑框部分的内容,可以把金属密度输出到几个文件中,但是感觉这样太笨了。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rulefile中只有DEFINE DENSITY_CHK的内容,见上图。没有DEFINE DENSITY_CHK_PRINT的内容,请问怎么写?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在runfile中设定(大家叫法不一样而已),要输出文件应该是要增加命令行的,我这边的设定请参考下面图片描述内容。

网友:
回复 楼主:

刚刚的图片没有上传成功。

网友:
这个要找大神写个skill。

网友:
我们去年用的smic的工艺,密度好多都小于30%,我们都是忽略的,你问问foundry,他们是不是制作的时候给解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没有盖dummy blockage layer,fab会默认长dummy的...

网友C(2021-07-13):
在report的那一堆文件里,有density的log文件,可以打开读到对应区域的密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在report的那一堆文件里,有density的log文件,可以打开读到对应区域的密度

我找到啦,非常感谢!

网友(2021-08-16):
还有一个方法  如果是使用61的话,tools-> area and density calculator 可以计算density

网友:
最简单的是直接用工具查,Tools--Area and Density Calculator然后选择你要查的layer,在Region选项中选择最下面一栏的按钮,然后框选你要查的区域的Density即可

网友(2021-11-15):
是有报告报出来的,这里算法也会给的

网友E:
能不能发下drc rule参考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发下drc rule参考下?谢谢!

你可以在自己项目中的现有工艺找到density的检查项的,再结合svrf手册density的语法结构,可以自己写出来rule。类似于3楼和6楼贴出来的检查语句,是很简单的。

网友(2022-12-27):
引用 网友D:
我找到啦,非常感谢!

是drc的report文件里面吗

网友(2023-03-03):
引用 网友C:
在report的那一堆文件里,有density的log文件,可以打开读到对应区域的密度

如何打开log

网友:
DRC rve下因该是有这个数据的

网友:
服务器里的文本阅读软件,如TEXT Editor,Geditor等

网友(2023-06-02):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首先DRC目录下没有相关的报告密度的文件。在runset中设置是指在calibre inte ...

您好, 我們也是使用這樣的寫法,

但這樣的寫法會導致report是分散成單個,
請問您後面是如何解決放置在同一份report,
並顯示相關數據的?

還是說您就是單個單個開來看呢?
還懇請指教回復了,謝謝

网友:
calibre rve下面报错说明那如果没有log文件能点开查看,就去lvs运行路径下去去找log

网友F(2024-05-05):
感谢!!!!618版本的用tools下的密度计算最好用!!!!;P

网友G(2025-01-09):
引用 网友F:
感谢!!!!618版本的用tools下的密度计算最好用!!!!

这个tools是calibre界面底下的吗?没找到有密度计算器!

网友F(2025-02-08):
引用 网友G:
这个tools是calibre界面底下的吗?没找到有密度计算器!

是在virtuoso layout界面上的tools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在virtuoso layout界面上的tools

非常感谢,之前不知道这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