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如何使用机智云ECE雾计算

楼主(2016-12-26):
场景1:波特率转换
我们通过LUA脚本,将原来的设备通讯串口号从com3转换成com4,将波特率从9600转换成38400。

我们使用ECE雾计算服务,在【通信配置】里,将修改好的脚本进行录入(如下图,设备通讯串口号从com3转换成com4,波特率从9600转换成38400),然后点击【推送】,设置好推送地址。

此时,我们可以看到程序启动时(如下图),打开的串口号是COM3,波特率是9600。运行期间会收到云端的推送消息。收到消息后,模组会重启串口,并按照设定的参数,打开COM4,波特率使用38400。

这样,我们的通用模组,只在云端进行简单配置,就可以和各种设备进行数据通讯,双方都不需要再做二次开发。

2.2使用流程

流程说明:

1.通信配置LUA脚本给用户提供范例脚本头部,用户可对脚本进行新增、修改、清空操作,目前脚本只保留最新一版;

2.通信配置可以动态更改通信参数;

3.上传:脚本编写好,暂不进行推送,可将脚本上传云端保存;若用户不对脚本推送或上传,辑的脚本将不被保存;

4.通信配置只能对模组进行推送,可指定MAC地址或同PK所有MAC地址推送。点击推送后脚本将上传到云端保存;

3.微应用升级

微应用升级指的是对设备获取的数据或者设备自身行为的设置。可以设置对数据的后期处理,比如对温度值的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的处理,也可以设置设备的行为处理,比如设置设备对温度的采集频率等。

3.1场景描述

场景1:业务层协议转换
把设备采集的原始二进制数据转换成json字符串,然后再上报云端。
我们使用ECE雾计算服务,在【微应用】里,录入协议转换脚本(如下图),然后点击【推送】,设置好推送地址。

可以看到程序一开始输出的是原始二进制数据(如下图),收到云端下发的排序指令后,模组输出的就是格式化的json串。

这样,设备的私有协议都可以不用更改,我们在云端配置解析方法后,就可以做自动的适配和解析。

场景2:新增一个设备行为
当温度超过70度后,点亮红灯报警。
我们使用ECE雾计算服务,在【微应用】里,录入关联动作脚本(如下图),然后点击【推送】,设置好推送地址。

从日志中(如下图),可以看到模组已经收到脚本。

此时,我们使用热风**加热传感器(如下图),可以看到超过70度后,设备亮起了红灯。

这样,设备更多的功能,可以在后期方便的增加或者更改,而不用升级整个固件。

场景3:高级数据运算
让设备进行比较高效复杂的数据运算,并把运算结果转换为json后上传云端。假设设备默认5秒一次温度采样频率,为了得到更多的采样点,我们设定设备新的采样频率为100毫秒采集一次温度值,5秒后,用采集的数据计算出平均值、最大值、最小值和方差,然后上报云端。

同样是5秒上报一次,但是后者更具数据价值。
我们使用ECE雾计算服务,在【微应用】里,录入设备行为设定以及数据分析(如下图),然后点击【推送】,设置好推送地址。

可以看到设备一开始5秒一次采集温度(如下图),并上传,收到云端的配置脚本后,设备改为100毫秒采集一次温度,然后计算出结果,上报云端。

这样,就可以做到云和雾的计算平衡,雾端可以做更多的实时数据处理,实现最大的数据价值。

3.2微应用模组推送流程

流程说明:

1.微应用LUA脚本给用户提供范例脚本头部,用户可对脚本进行新增、修改、清空操作,目前脚本只保留最新一版;

2.微应用可用于业务层协议的自动适配和解析、添加或修改设备行为、让设备进行比较高效复杂的数据运算;

3.上传:脚本编写好,暂不进行推送,可将脚本上传云端保存;若用户不对脚本推送或上传,编辑的脚本将不被保存;

4.微应用可对模组或者手机进行推送:

  • 若对模组推送可指定MAC地址或同PK所有MAC地址推送;
  • 点击推送后脚本将上传到云端保存;

3.3微应用手机推送流程

流程说明:

1.同【2.3.2微应用模组推送流程说明】1、2、3;

2.微应用可对模组或者手机进行推送:

  • 有设备上,也可以只应用到这个Product_Key下被当前手机用户绑定过的设备上;
  • 选择对手机推送,用户则不需选择推送范围,也不需要填写MAC地址;
  • 点击推送后脚本将上传到云端保存;

业务规范1脚本名称

该名称为用户自定义输入,为必填项,否则无法实现推送。用户可删除或修改文案,目前版本只支持保存最新操作。支持字符输入字母A-Z、a-z、下划线、数字0-9,首字母不能为数字,字符最大输入量为64字节。此功能有两个用处:

  • 用户对本次脚本录入作备注,再次进入ECE服务时,能通过自定义文案知道当前操作内容;
  • 脚本推送时,作为推送的文件名;

2 MAC地址

MAC地址输入至少一个,输入限制50个内;输入多个MAC采用“回车”换行形式,地址多于输入框显示范围,输入框出现拉条,用户可点击并上下拖动到查看每一行。推送后将保存用户的填写信息。

MAC地址输入功能包括复制、粘贴、删除。
MAC支持输入任何符号、数字0-9、大写A-Z、小写a-z,限制12个字符或以内,地址输入操作如图:

LUA脚本规格说明

选择协议脚本后,会自动生成LUA脚本规范头部,用户不可对头部内容进行修改,用户在”–to do”下方完成内容编辑。

1 通信配置脚本头部

头部规范如下:

----------luaComInit----------
--to do

----------luaComInit end----------

功能:设置串口通信的通信参数(波特率等)。

2微应用脚本头部

分为不同的微应用模块,每个微应用模块有不同的头部规范,应该在”–to do”下方位置添加相应的模块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