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仿真运放的输入输出电压摆幅?

楼主(2016-12-26):
怎样仿真运放的输入输出电压摆幅?

网友A:
接成单位增益,仿DC,输入0~Vdd,看输出曲线,对输出曲线求导,值为1的范围就是输入输出摆幅

网友:
输入共模范围和输出共模范围决定输入和输出电压摆幅。 两者都可以通过直流扫描确定。 在DC扫描期间,还检查内部节点,以确定它们在何处离开其预期的操作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图片吗?网上找的没看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得到了这组曲线,但是没看出来范围?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图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什么鬼 图看不到,你自己能看到?

网友(2024-08-28):
引用 网友A:
接成单位增益,仿DC,输入0~Vdd,看输出曲线,对输出曲线求导,值为1的范围就是输入输出摆幅 ...

请问为啥是这样操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