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drc的一个error

楼主(2016-12-26):
请问这样的一个error需要怎么改呢?不知道n+ pickup是哪一层呢?求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所谓的pick up就是N阱连到电源的N+孔或者衬底连到地的P+孔,最好是个环

网友:
Highlight p型有源区(ACT)到n型保护环的最大距离超过20um,这个“n+ pickup”指nplus和ACT形成的保护环(可能是闭合的环,也有可能是“U”型、“L”型,甚至只有一段;这个环上是否有contact及metal对这条rule没有影响,但建议要有,不然意义不是太大),不过rve highlight的应该是两个ACT之间的间距。
一般来说,这条rule用于check PMOS的ACT到它的NWell ring或者NMOS的ACT到它的PSub ring的最大间距,制程不同这个间距会有差异(for example:0.18um-->>30um,0.11um-->>20um),目的在于限制阱(NWell or PSub)电阻,降低latch-up的风险。

网友:
版图 现在是不是不需要一点点 基础知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觉是不需要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哪里都能看到你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学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