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PGA综合

楼主(2016-12-26):
求助!怎样得到在FPGA中xc6vlx75t 器件下电路的 延时和资源消耗等信息?是看Synthesize - XST中的报告吗?

网友:
资源看综合报告,STA分析看TIMING报告,电路的延时是指所有LUT,REG,布线的延时信息?想做后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综合报告里的延时是理论值吗?我想得到布局布线后的延时信息在哪儿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你要问的应该是后仿真的报告吧,在Post-PAR Static Timing Report里了  ,注意区分前仿和后仿的区别,理解一下ISE综合,translate map和PAR都做了什么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