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异步复位 寄存器

楼主(2016-12-26):
最近在看一遍文章:

寄存器B的异步复位端,  显然这样做不好, 我认为 combA的毛刺可能会多次异步复位。

文章中分析说:   在计算timing时,RegA的输出Qa ---> RegC的输入之间的timing,应该是combA+combB.但综合时会被 在 regB处截断.
假设 clk -p  10ns    combA=2ns   combB=8ns ,  就应该会有violation。但综合时候,被截断成2ns   、8ns   就不会报出来.

但是我觉得 异步复位源头,一定要用干净的 ,比如从寄存器打拍出来的,这样combA 约等于0。 就不会有时序的问题。

现在,是按照 文章中观点:  只有 initial_pin才能连接到  寄存器的异步端。 除此之外,其他中间信号都不能,是作为(Rule) 来要求的。
可是在现实中,我也会 使用寄存器值  连到另外一个异步端。

所以想问问,目前都是怎么用的?

楼主:
没有人吗?
想问的问题,再描述清晰点.
寄存器async_rstn端所连的信号,一般有什么要求吗?  只要是干净无毛刺就可以吗?

楼主:
论坛真没啥人气啊.

楼主:
楼主,这是什么问题.弄得我们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赶紧转行吧,连基础都不牢固

网友:
这个应该没什问题,STA会检查RegB的异步reset和 recovery and removal timing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接到异步复位端的信号,干净无毛刺是最基本要求。如果还有recovery and removal timing的需求,那就将异步复位信号使用clk同步之后再接到复位端。来自于异步时钟域的信号接到异步复位端,STA是不会检查recovery and removal timing的。

网友(2017-03-16):
这种设计有问题,一般不推荐使用,风险很高,Lint估计都过不了

网友(2017-08-17):
这种电路不是很常见吗?
比如DFF B既需有hw复位,又需有sw复位。那么DFF A就是sw复位的寄存器,DFF A后面就是hw复位、sw复位和scan_mode的组合逻辑。
而且A和B是同一个clock, STA检查reset pin的rec/rem就可以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没错,但是对于软复位来说,一般都是软件去配置,通过什么去配置呢,一般是APB的总线,当APB配置了软复位后,也就是说配置到了寄存器中,也就相当于图中A寄存器,这时候一般都是直接将Qa接到需要用到软复位的模块中去,中间要求是不能有组合逻辑的,如果软复位的时钟,也就是APB的CLK与需要用到软复位的模块的时钟是异步的话,中间还需要进行同步。个人理解,求大神勿喷!!!

网友(2019-02-27):
楼主这幅图的问题应该是在C寄存器的时序无法保证啊,B被复位时C寄存器可能存在Setup/hold问题

网友(2019-10-08):
一般设计不都是异步复位同步释放, 复位信号还有别的花样?

网友:
把复位信号同步一下,在送到logic判断是否改为零。 不要直接去做硬件clear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