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anner的s-edit引入组件库

楼主(2016-12-26):
本人新手一枚,tanner版本是v16。最近要用到s-edit画一个反相器,捧着一本《tanner pro集成电路设计与布局实战指导》打算开始尝试。但是书上说s-edit本身附有scmos,spice,pages和element四个组件库。要先把它们引入到library列表。可是我找遍安装目录也没找到这4个文件啊。而且我的library列表也是一片空白的。求大神指教,谢谢。

楼主:
有人知道如何解决吗

网友(2017-03-25):
库是需要安装的,安装后默认应该在C:\Users\WeiDian\Documents\Tanner EDA\Tanner Tools v16.0\Process\Standard_Libraries!如果你修改了安装路径那就不一定了!
而且你看的书应该不是针对V16版本的吧,好像是老一点的版本

网友(2019-10-05):
请分享一个包含 四个组库文件的tanner安装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