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数电仿真,电路设计,大神请看!!

楼主(2016-12-26):
可循环显示设计,求大神给个大概思路,不知道该怎么做,题目如图所示!谢谢就是通过用四个数码管来设计一个显示器,使输入的数字可循环显示,大神给个思路吧,不知道何处下手啊!

网友:
首先, 求助帖 把问题背景描述清楚,图片什么贴出来,让别人知道你要干什么
第二, 从你描述来看应该是课程设计或者毕业论文,所以你的第一反应应该是查阅资料 然后再询问别人
最后,给你一个提示,单片机设计中有许多类似的例子

网友(2017-01-26):
沒有圖,所以不大知道你想問什麼
不過,以你的應用來說
應該是一般的單晶片都可以達到你的需求
8051有很多書,可以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