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片上LDO求助

楼主(2016-12-27):
求助一低功耗片上LDO, 静态功耗2uA左右,最大供电1mA,输出给数字和OSC供电,OSC频率4Mhz,周期250ns,是不是要求我的LDO瞬态响应必须是ns级的?电压跌落也要满足正负10%,有没有做过类似电路的大神,请指点下,有什么合适的结构,要求能量产的。。谢谢了

网友:
可能有点困难,2uA...。你可以考虑dynamic bias之类,搜索 capless ldo, fast transient response...

数字应该还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什么进展吗?小弟目前也有跟你一样的需求

网友:
瞬态响应ns,带宽能做到GHz吗?

网友:
静态电流2uA,这么小,会不会要求太严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