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如何做dracula的SVS(schemitic versus schemitic)

楼主(2016-12-27):
如何做dracula的SVS(schemitic versus  schemitic)?

网友:
没用过dracula,为什么不直接导网表对比

网友A(2017-02-03):
SVS Overview
Schematic Versus Schematic (SVS) compares two schematics. The two schematics must be
in different directories. SVS requires the following commands in the Description block:
 SVS-LAYOUT specifies the layout data file generated by LOGLVS.
 SVS-SCHEMATIC specifies the schematic data file generated by LOGLVS.
 HCELL-COLUMN-1 specifies whether the first column in the Hcell table lists layout or
schematic cells. This command is required for hierarchical Dracula only.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se commands, refer to Chapter 10, “Description Block
Commands.”
Running SVS in Flat Mode
The following is an example of a rules file for flat mode SVS:
*DESCRIPTION
PRINTFILE = lvsprt
PROGRAM-DIR = /DRACULA/
SVS-SCHEMATIC = LVSLOGIC.DAT
SVS-LAYOUT = ../LVSLOGIC.DAT
*END
;
*OPERATION
LVSCHK
*END

网友:
先將兩個netlist做loglvs
會產生兩個LVSLOGICDAT

SVS command file 修改如下

*DESCRIPTION
PRINTFILE = lvsprt
PROGRAM-DIR = /DRACULA/
SVS-SCHEMATIC = LVSLOGIC.DAT
SVS-LAYOUT = ../LVSLOGIC.DAT
*END
;
*OPERATION
LVSCHK
*END

网友:
Running SVS in Cell or Composite Mode
Here is an example of a rules file for cell or composite mode SVS:
*DESCRIPTION
PRINTFILE = lvsprt
SVS-SCHEMATIC = LVSLOGIC.DAT
SVS-LAYOUT = ../LVSLOGIC.DAT
program-dir = /DRACULA/
CHECK-MODE=comp
HCELL-FILE=../cell.tab
*END
;
*OPERATION
LVSCHK
*END

网友(2025-07-01):
引用 网友A:
SVS Overview
Schematic Versus Schematic (SVS) compares two schematics. The two schematics must be
in ...

老哥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