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先给时钟再复位和先复位再给时钟什么区别,下面的代码

楼主(2016-12-27):
`ifdef rst01initial
  begin
      hresetn=1'b0;
      hclk=1'b1;
      #(10*clk);
      hresetn=1'b1;
   end
`endif

`ifdef rst10initial
  begin
      hresetn=1'b1;
      hclk=1'b1;
      #(10*clk);
      hresetn=1'b0;

#(10*clk);
      hresetn=1'b1;
   end
`endif

always hclk= #(clk/2)~hclk;
为什么这个代码要有这两种情况,用来算覆盖率的

网友:
两种情况,一个是低电平复位,一个是高电平复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复位对于测试代码覆盖率有什么差别吗,不是都是复位完才开始工作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什么额外的意义,估计是为了复用文件,比如这个系统设计低电平复位,另外一个系统设计是高电平复位,那么可以同时用这同一个文件,只是换个宏定义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