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lvs时layout认不出dcap

楼主(2016-12-27):
我在做lvs时,发现layout认不出来dcap导致lvs不过,然后我将cdl中的dcap都注掉,然后就过了。我用的工具是calibre。求助各位大神是不是在做lvs的时候要设置哪个option吗?

网友:
抽的过程中有错吗

网友:
保存netList时 将physical cell加到网表中

网友:
physical cell 没有加到网表里

网友:
这个是layout没有认出来decap吧,楼主都说了注释掉cdl里decap就过了。
说明layout少东西。
试试LVS SPICE CULL PRIMITIVE SUBCIRCUIT Y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