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ir滤波器

楼主(2016-12-27):
使用ti的adc,内部集成了一个fir滤波器,我需要设定系数,准备使用matlab的fdatool工具生成系数,这个工具里面有一个选项是关于fir类型,  ,请问各位大神,这个该怎么选,是不是选择任何一个类型,都是生成一组系数,只是滤波的性能不一样,然后将这组系数输入adc就可以了。我现在的adc是12位的,100msps,系数也是12位的,是有符号数,再请教一下输出系数量化该如何设置。

网友:
(1)每个类型的滤波器的特性不同,选择适合你需要的类型;
Equiripple也可以;
可以用窗函数--Window,这个用的比较广泛,常见的有hamming、hanning窗等;
(2)量化问题,将你得到的系数x*2^n;n=12,这里可以选择n=11或者12;
再取整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段时间研究出来了,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