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ibre license 跨server调用

楼主(2016-12-27):
如题,在网上找来工具生成license之后,挂载license当前服务器可以正常check out license,但是其他服务器即使做了设置
setenv LM_LICENSE_FILE  27001@ServerA
也无法check out,提示(Invalid host. (-9,333))
求指教.
请不要告诉我hostID错误,谢谢

网友:
hostname and hostid都要對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们都不仔细看内容的啊,我是服务器集群的其他host无法check out,一个集群里的其他服务器hostname和hostID肯定是不一样的

网友:
MentorKG -i calibre.txt -f -h hostid -o license.dat

其中-f就是产生floating lic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刚刚--help了MentorKG.exe,发现里面有说 -f 之后floating license,刚准备来自己回帖,发现竟然有高手回帖了

网友(2017-06-16):
可以用吗?? -f ?

网友:
试过,好像不行?楼上的结果怎么样?

网友(2018-01-03):
Does this work for 2016.. Hw to get 2016 Binary...

网友(2018-03-18):
回复 网友C:

   请问一下您成功了吗?我按照您说的方法试了,不行啊;我把HOSTID改成了ANY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