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rRC 启动后无法显示菜单字体

楼主(2016-12-28):
StarRC 启动后无法显示菜单字体

网友(2017-11-28):
回复 楼主:

  您好,请问您解决了吗?我现在也碰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后续发现,用xmanager连接有这个情况,用VNC连接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图形界面启动后能正常显示。
环境:OS:RHEL 6.8,Xmanager 5 0738(更新也不行),StarRC:I-2013.12-SP3-2。
还请各位网友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2018-02-11):
回复 网友A:

请问后来有解吗?

网友(2019-03-04):
同求解决办法

网友(2019-04-23):
我也遇到了这个情况,感谢分享解决方法。

网友(2019-12-09):
同求解决方法

楼主:
還沒找到原因, 還有解決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