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分频问题求助!

楼主(2016-12-28):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cnt1<9999)
        begin
          f1khz <= 1'b0;
          cnt1 = cnt1 + 1;
        end
        else
        begin
          f1khz <= 1'b1;
          cnt1 = 0;
        end
end

这是个10000分频对吧?我这个分出来占空比不一样!求助为何会这样?!

网友:
这个。。。。。一眼就应该看出来问题了,f1khz=1的时候计数器不累加???

网友:
你这问题很明显啊,就cnt = 10000的时候时钟为1,其它时候都为0,

楼主:
谢谢各位!课设做的头疼!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x!

楼主:
回复 网友B:

   t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