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设计高速的D触发器?

楼主(2016-12-28):
在做PLL,里面用到速度较高的分频器(1.8G左右),想用D触发器实现分频,请问怎样设计一个速度能达到1.8G的D触发器呢?有好的资料推荐下,多谢了!

网友:
D触发器的速度不是由厂商工艺库决定的?

这么高速应该考虑由模拟电路来实现了吧,个人理解。

网友:
工艺厂商提供的基准单元库里面DFF速度达不到这么快,
还是需要Analog实现的

网友:
菜鸟说下自己的观点,因为我接触最多的是FPGA。不对的地方情指出啦~

1. 在xilinx FPGA里,sp6系列的逻辑部分最高能跑的周期是300mhz,而速度相对较高的DDR或者GTX都是用专有的布线跑的。
2.你说要求1.8G的分频时钟,我理解如果是二分频,分频前也要3.6G……突然反应过来这不是cpu主频……
3. D触发器,用我所剩不多的电路知识。用MOS管搭建的话,导通时间,1.8G按照2G,周期也就是0.5ns,也就是MOS的导通时间需要远小于0.5ns……
我自己都算蒙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啦

网友:
这个和制造工艺直接相关吧

网友(2021-08-19):
不咋样啊

网友:
mark, 看看pll 内部小数字怎么做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