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fix timing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6-12-28):
在修timing的时候每次添加或者删除buf 或者split load,重新eco route之后, 之前的net shape并没有被删掉,而是兜了一圈,导致net 的长度很大,又会引起新的transition 问题。求助大神们这是为什么?

网友:
不知道,很好奇。是不是被fix了

网友:
假设你用的是EDI。
EDI工具在post route后,做eco route,工具一般是尽量保留原先走线的shape,然后重新走一段新的出来。因为工具认为改动越多的走线,要重新分析的数据也就越多。所谓的“牵一发,动全身”。如果新走一段shape对时序没影响,工具会优先选择这样的结果。
你可以用命令将这条net整体删除之后,再做eco route。一般会得到不一样的结果。小概率会出现和之前一样绕一圈的走线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net应该是不会被fix的,可能是3楼给出的原因。

网友:
三楼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我就是删掉整条net 然后重新eco绕线,按理说逻辑上这条net已经没有了,在物理上应该不会继续连再cell上,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