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办法让drc错误不merge到一起么

楼主(2016-12-28):
DRC错误显示的时候 ,重叠的error区域会merge到一起形成一个单一的error,
请问有办法不让这些error合并到一起么?

网友:
你可以看下drc rule是怎么写的,其实是layer之间的逻辑运算,与或非等 报错的区域自然是逻辑运算之后结果的区域 所以你说的情况必然会发生 并不是说error区域重叠了 就是在那个区域内layer直接逻辑运算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