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闭环的问题

楼主(2016-12-28):
运放接成闭环后,直接做输入到输出的AC分析,带宽小于STB闭环分析,且随着电阻Rf变大,带宽越来越小?
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而且做瞬态分析时发现,电阻Rf越小,上升时间越快?
电阻做反馈网络和开关电容放大器有什么区别么,求助,thx~

网友:
Rf和输入对管的cgs形成了一个极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知道,所以在反馈环路上引入了一个超前电容,可以保证环路增益的相位裕度一定是够的,瞬态响应也没有出现振铃,但是随着Rf的变化,闭环响应的带宽确实会变小,而且建立变得越来越慢,有点想不明白这一点

网友:
超前补偿,一pole一zero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里已经做了超前补偿啊,Cp就是,主要是就算用Cp补偿了输入点的电容寄生,但是建立速度依然严重受到Rf的大小影响,这个运放Rout=100ohms,GBW=500M,但是Rf=10k时,建立时间就6ns,Rf=100k时就要60ns,Rf=1M时快1us了,不太明白这个原理,能麻烦您解释一下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增大Rf,降低了零点和极点的位置(向左移),使得频响的时候速度变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