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SIP求助

楼主(2016-12-28):
本人Sip小白,在使用cadence Sip工具是,通过文本添加Die的方式出现如下问题,无法点NEXT。求大神解答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2020-11-20):
少了net name一列,建议打开一个现成的设计,把die text导出,然后按照die text的格式修改为你自己的die数据,再导入基本就不会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