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啥样的metal icc就会认为是fat metal?

楼主(2016-12-28):
如题,然后会用tech file里关于fat metal的rule 去约束?
ps:之前做一个项目的时候,

有许多fat metal 的drc

(signal 到宽的pg的spacing 要大于某个值,当它们平行的长度大于某个值的时候)

但是搞不懂,为嘛,routing时候,没有遵循tf里fat metal的rule。

网友:
tf file 里的rule 是怎样的, 一般粗的VSS / VDD 被认为fat metal

网友:
我遇到过edi里,same net,一粗一细并排走的情况,edi不报错
drc的时候要报sapce不够

楼主:
我遇到过edi里,same net,一粗一细并排走的情况,edi不报错
drc的时候要报sapce不够
引用 网友A:

   我的ICC里也是这样的,我看了drc的rule 和 tech file ,因为在drc rule里,对于宽度和parallel 长度 分别大于某个指的时候,有更严格的要求,但是在tech file里没有这个要求,所以在icc里不报drc。
    这种情况是不是只能改tech file?貌似pg net 和signal net 这样的drc 问题,用ndr routing rule也不太好设定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rule 里面设定的space规则应该是不能改的,只能改tech,让工具不限时就按照drc要求去做。我就是这样改的。

楼主:
回复  大龄文艺男青年

   rule 里面设定的space规则应该是不能改的,只能改tech,让工具不限时就按照d ...
引用 网友A:

   下次改下tech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