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降低sar adc功耗的方法

楼主(2016-12-28):
新人求助,如何降低sar adc中的dac电容阵列和比较器的功耗,该从哪些方面入手

网友A:
正好研一时做过超低功耗SAR ADC方面的工作,优化DAC能效的方法很多,但大的方向就两个
1,在保证位数不变的情况下,减少电容的个数,我看到最好的论文是可以用N-2位电容阵量化N位,这样电容阵大小只有原来的1/4
2.合理的电容开关策略,现在有传统式,单调式,部分单调式,VCM-based,等等,传统式电容阵能效很差的原因在于它是先猜“1”再比较,猜错了就白白消耗了很多能量
当然这两个方向不是绝对独立的,有的好的切换策略天生就可以减少电容个数
DAC电容阵的能效方面,我目前看到的论文最优理论值是2%,即传统结构的2%能量完成相同位数的量化。
这是我看过的那篇最优的论文
An Energy Efficient Low Frequency Dependence Switching Technique for SAR ADCs.pdf (532.77 KB , 下载次数: 314 )
当然,模拟电路的设计总是在折衷,在减小功耗的同时不可避免造成了精度方面性能的损失,看你怎么选了
比较器方面,我没有专门研究过,我看到的SAR基本上都是动态比较器,如果你SARADC的转换速度不高,也可以用时域差分比较器,这个我也不懂了,只是浏览过相关的论文
有什么问题可以一起讨论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网友(2017-02-20):
为回答赞一个!

网友:
感谢分享,马克吐温。

网友(2017-12-04):
关于降低sar adc功耗的方法

网友(2020-04-20):
引用 网友A:
正好研一时做过超低功耗SAR ADC方面的工作,优化DAC能效的方法很多,但大的方向就两个
1,在保证位数不变的 ...

想请问一下您有sar仿真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