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仿真3阶3位delta-sigma调制器时得到的SNDR和ENOB为负数?

楼主(2016-12-28):
最近想根据Woogeun Rhee教授的论文"MULTI-BIT DELTA-SIGMA MODULATION TECHNIQUE FOR FRACTIONAL-N FREQUENCY SYNTHESIZERS"搭建一个3阶3位的delta-sigma调制器。下图是文章中给出的结构框图。 Third-order delta-sigma modulator with 3-bit

我利用matlab/simulink搭建了一个理想情况(不考虑各种噪声)下的模型:

其中调用了SDtoolbox中的ADC-DAC模块和PSD模块:

模型的具体参数设置如下:
BW=22000;                   % Base-band
OSR=256;                     % Oversampling rate
Fs=2*OSR*BW;            % Sampling frequency
Ts=1/Fs;
N=2^14 ;                      % Samples number & number of FFT points
M_periods=17;              % Number of periods
Fin=Fs*M_periods/N;    % Input signal frequency
Ampl=1;                   % Input signal amplitude [V]
finrad=2*pi*Fin;       % Input signal frequency in radians
Ntransient=0;
w=hann_pv(N);
f=Fin/Fs;       % Normalized signal frequency
fB=N*(BW/Fs);% Base-band frequency bins
yy1=zeros(1,N);
yy1=yout(2+Ntransient:1+N+Ntransient)';
ptot=zeros(1,N);
[snr,ptot]=calcSNR(yy1(1:N),f,1,fB,w,N);
Rbit=(snr-1.76)/6.02;% Equivalent resolution in bits

仿真得到的结果图如下:

不太明白问题出在哪里?求助各位~谢谢!

网友:
首先Ntransient不要设置成0, 因为仿真结果开始的点不稳定, 不去掉会有大的dc分量
然后你输出的信号没有做fft,要先做fft然后算snr
然后嘛,simulink自带的psd不好用, 用SD工具箱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2018-08-06):
回复 网友A:
您好,请问您有SDtoolbox吗?

网友B(2019-05-09):
感谢感谢,楼主我看了比这个把自己的改好了,谢谢!!!!!!!!!!

网友(2019-08-22):
引用 网友B:
感谢感谢,楼主我看了比这个把自己的改好了,谢谢!!!!!!!!!!

我也在做这个

网友:
我看到的你的输入幅度是1,如果你的反馈是1,3阶的稳定输入幅度一般在0.7

网友(2020-05-08):
SNR函数里不是已经进行FFT了吗?还需要在哪里进行FFT呢?用SDtoolbox里的PSD经常出现索引数超出数组数目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最近在做Delta-sigma ADC,如果有朋友也在做,欢迎加QQ391775376讨论,一个人做有点太苦闷了。

网友(2022-10-18):
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