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MC最近遇到关于辐射骚扰测试的问题,请各位帮忙提供思路,谢谢

楼主(2016-12-28):
最近公司一款产品做EMC辐射骚扰测试,在特点频点发现是接手柄的线缆的辐射发射造成超过标准限制,因为把手柄加整个线缆去掉的时候就明显没有这几个频点的超标了。
那么问题来了,因为最近看了差模和共模的概念,有点迷糊,我的理解是:
1:这个问题应该是线缆上面的共模辐射导致超标。不知道理解对不对?有没有可能是差模电流造成的?
2:如果整改,我的思路是,和这个手柄相连的所有的PCB布线在主板上要处理好,所有的线要就近参考相邻层的GND,且不能跨分割
3:还有一个疑问,就是要不要再进手柄线的connector处,每根信号线都加电容呢?或者加一些滤波?
以上三个疑问有没有相似经验或者高手能够提供一点思路?感激不尽啊。谢谢

楼主:
没有反应啊

网友(2017-02-24):
应该是手柄里的某些信号线上的杂散辐射吧,一根根排除过去。然后落地电容滤波或者加磁珠滤波什么的。

网友(2017-04-07):
辐射一般有差模电流引起的,建议你重点找找未屏蔽的大的差分信号线

网友:
我也在关注这个问题!同问

网友(2017-06-13):
还是要积累经验啊

网友(2017-09-18):
Common Mode Noise of Cable, most effective solution is that perfect shielding.

It is means 360 degree connecting of connector. It become many L
in parallel. Then the total L is very small.

网友(2018-04-13):
1:这个问题应该是线缆上面的共模辐射导致超标。不知道理解对不对?有没有可能是差模电流造成的?
     对,一般是共模造成的。差模也可能造成,但是可能性比较小。
2:如果整改,我的思路是,和这个手柄相连的所有的PCB布线在主板上要处理好,所有的线要就近参考相邻层的GND,且不能跨分割
     你的思路有帮助。但我觉得下面第3点的帮助更大
3:还有一个疑问,就是要不要再进手柄线的connector处,每根信号线都加电容呢?或者加一些滤波?
     加电容是磁珠是好办法。根据每个信号的工作频率、电流、噪声频率等因素,综合考虑。不要影响正常工作,又能对噪声频率有最大的衰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