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ow to specify power/ground nets

楼主(2016-12-29):
tried to run derive_pg_connection -power_net {VDD} -ground_net {VSS} -power_pin {VDD} -ground_pin {VSS}

and always got "Error: Net VDD is not a power net. (MWUI-714)"

also using report_pg_net, it reported "total 0 nets"

How do I make ICC think they are power or ground nets.

please help

网友:
global net应该是在导入design的时候定义好。encounter中是init_power_net,icc不知有没有类似的定义

网友:
remove_net VDD
create_net -power VDD
derive_pg_connection -power_net VDD -power_pin VDD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t works, thanks

网友:
可是這樣我在verilogOut會出現
module moduleName ( aa, bb, cc, VDD, VSS );
input VDD;
input VSS ;
supply0 n7 ;
supply1 n6 ;

DUMMY dummy1 (.clk ( n7 ),  .VDD ( n6 ), .VSS ( n7 ) ) ;

這要怎麼解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