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C验证入门

楼主(2016-12-29):
众神归位~小弟最近想入门IC验证,之前是做模拟design的。有什么比较推荐的参考书目吗?

网友:
可以先学习一下SystemVerilog 和UVM,然后学习一下VCS什么的软件工具

网友:
UVM实战 SV验证绿皮书

网友:
UVM快速学习教程 英文版
UVM premier

uvm里面的examples 都试一遍

网友:
个人感觉模拟转数字应该先学习数字设计流程,再去做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