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ivado的Debugger抓取信号的数据导出以及解析方法

楼主(2016-12-29):
Vivado套件中的Debugger(类似ISE套件中的ChipScope)提供了在本地窗口中查看硬件实时数据的途径,但是无法导出类似ChipScope中的.prn这种文本数据格式,只能通过write_hw_ila_data命令导出csv或者vcd文件,vcd文件为通用波形文件,只能用来查看;所以只能通过csv文件解析数据。
     命令:write_hw_ila_data -force -csv_file test.csv
     csv文件的格式如下图,第一行为对象描述行,前面几列(下图中是3列)为采样序号以及触发说明,之后就是采样的数据,从图中可以看出所有数据都是以二进制格式存放的,而且是按10进制表示的(无论怎么调整波形图中数据格式出来的都是一样的)基本无法适用于常规的分析软件。
     鉴于此,只能先借用MATLAB强大的数据分析能力,先把数据解析出来。以waveform.csv文件为例进行解析,waveform.csv中的有效数据为第4列到第11列,有效数据是从左到右、从上至下排列的正弦波采样数据,16位有符号数(补码),采样点排列顺序为:
        E2->F2->G2....L2->E3->F3->G3….
        解析源码如下:

clc;
clear;
close all;
fclose('all');
%% 设置CSV文件读取范围
srow = 1;       %起始行(行标从0开始);
scol = 4;       %起始列(列标从0开始);
erow = 2048;    %结束行(一般为采样深度);
ecol = 11;      %结束列;
%% 获取csv文件
[filename, pathname] = uigetfile('E:\pl_b3\trunk\tmp\mat\*.csv','读取数据');
csv_file  = [pathname filename];
%% 读取csv文件
csv_data = csvread(csv_file,srow,scol,[srow,scol,erow,ecol]);
%% 矩阵重排为一列
csv_data_resp = reshape(csv_data',[],1);
%% 矩阵转换为二进制文本
csv_data_str = num2str(csv_data_resp);
%% 矩阵转换为有16位有符号数
csv_data_sign = typecast(uint16(bin2dec(csv_data_str)), 'int16');
%% 有符号数写入文本文档
fid_w = fopen([pathname 'csv_convt.txt'],'w');
fprintf(fid_w,'%d\n',csv_data_sign);
fclose(fid_w);

解析结果如下,顺序存放的文本数据:
csv文件: waveform_test.zip (43.62 KB , 下载次数: 20 )

网友:
厉害啊,我是copy到matlab,你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哎,说起来都是泪,还不是被xilinx逼的

网友(2017-08-31):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