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abstract提取模拟IP的LEF的问题

楼主(2016-12-29):
我为别人做一个模拟电路作为IP使用,需要提供lef文件。我在cadence ic5141环境下做的模拟电路和版图设计,drc,lvs都过了,在用abstract提取lef时遇到了问题。

1. 网上教程讲启动abstract后要先导入tech.lef,然后导入gds和map文件,才能进行下面的pin step,extract step,abstrct step verify step等。首先我只有使用的工艺的techfile.tf文件,foundry没有提供tech.lef文件,我尝试用cadence的CIW->FILE->EXPORT->lef来生成tech.lef,被告知需要lefout.list文件,不知道lefout.list文件从何而来,所以搞不定。

2.网上说可以从virtuoso界面直接启动abstract。我于是采用了这种方法启动,不用导入tech.lef,gds和map文件(因为本身就是从版图窗口启动abstract,想必gds和map文件可以自动加载吧),但是tech.lef是不是需要另外加载不知道(不过网上说如果lef只需提取pin的信息而不需要提取antenna信息,可以不提供tech.lef)。不管怎么样,可以进行下面的pin step,extract step,abstrct step verify step了。

3.在pin step遇到问题,就是电源和地的pin不知道如何处理。我设计的电路有两个电源pin,分别是VCC50和VDD18,地pin的名字是VSSA。我把VCC50和VDD18写入Power pin names栏,把VSSA写入ground pin names 栏,做完pin step会警告schematic和abstract.pin view的类型不一致。如下图所示

如果我把VCC50,VDD18,VSSA和其他pin一起写入output pin names 栏,又会警告没有电源和地,如下图

总之会有warning。不知道怎么处理。

4.不管pin step的warning,下面的extract step,abstrct step ,verify step都按照默认设置硬着头皮一路run下去,最后导出lef,发现里面确实描述了版图中pin的位置信息。但是还有个问题是每次我对一个版图第一次run abstract 导出的lef只有pin信息,而对于同一个版图相同设置再一次run abstract 导出的lef中除了pin信息还有OBS信息,以后再run abstract 导出的lef还是同时有pin信息和OBS信息,设置完全相同。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导出的lef文件对不对(只是把pin信息对这版图检查了一下是对的)。

对于做模拟IP的人来说,提供lef是必须的流程,但是感觉这个abstract太难用了,里面的选项对模拟电路设计人员来说实在是陌生难懂。折腾了两三天还不得要领。大家能不能解答一下我的疑惑,有没有遇到过上述问题。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
import tech.lef的时候导入的这个tf文件 不是pdk里的tf 而要用pr 用的那个tf文件才行

网友:
不要从virtuoso启动abstract,warning暂时不用管,创建的pin成功了就可以,lef里包含了pin的信息正确就可以 形状跟你的一致 ,让pr拿去试一下看能不能用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因为我做模拟电路只有工艺的PDK,PDK只提供了techfile.tf。
你的意思是那个tech.lef应该是属于数字库的内容,做PR的人那里有,我只要把GDS给他,生成LEF是他的事儿是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啊,生成的lef只要坐标正确,pin个数完整。其他不匹配的直接手改就是了。哈哈哈,我是这样的,很粗暴。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是你提lef啊 只不过你需要去把pr用的那个tf.lef文件要过来,pr抽lef一般用的是milkyway

网友:
我的方法是pump 出现在使用的工艺生成新的techfile.tf,然后编辑缺失项,里面的数据不一定要准确,然后保存。使用这个techfile.tf,去abstract 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abstract需要导入tech.lef,不需要.tf啊

网友:
I have a question as same as you. Your  first step need tech.lef,and gds,map.What's the map?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foundry PDK中提供的GDSII_LAYER_mapping_table 。一个map文件。里面的内容是把GDSII中代表一个层的两个编号同某个层对应起来。导入导出gds文件时都要用到这个文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OK,thank you!

网友(2019-03-28):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因为我做模拟电路只有工艺的PDK,PDK只提供了techfile.tf。
你的意思是那个tech.l ...

请问你那里还有工艺PDK吗,有的话麻烦发到我邮箱谢谢了827750153@qq.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因为我做模拟电路只有工艺的PDK,PDK只提供了techfile.tf。
你的意思是那个tech.l ...

请问工艺的pdk中都有哪些文件,lef和def文件都会提供吗?

网友(2021-04-11):
好像工艺PDK只提供lef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