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转换问题

楼主(2016-12-29):
大家好,我现在打算选用的AD 转换器件用来转换红外探测器的模拟量,AD芯片是AD9240,说明书上写它是10MSPS 转换速率,而被转换的模拟量信号(AD输入信号)是200KHz,差分输入,请问一下这样的设计可以吗,合理吗?

网友:
200KHz的訊號用10MHz的ADC來取
理論上可以用50點表現一個週期
除非有快速變化的需求
一般來說是很夠的

网友(2017-02-05):
红外探测器输出可以达到1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