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mpensation problem

楼主(2016-12-29):
拉扎维书
304页的图10.38的zero为gm/Cc
305页的图10.40的zero为gmReqgm/Cc
电路model差不多,为什么zero不一样。(结合前面的zero等效求法等)
大神帮忙哈!

网友:
计算一下就可以知道了。
零点就是在有输入的情况下Vout=0,对于304来说,Vx*gm2=Vx*sCc,推出零点为gm2/Cc
对于305来说,在M4源端加一个电压,V*gm4*Req*gm9=V*sCc,推到后结果就是gm4*Req*gm9/Cc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再请教下  如果305页的输入管从M1 M2转变为M7 M8 ,是不是可以考虑成304页的情况?

网友:
不行的,那样的话,反馈Cc就不在信号通路上了。
把Cc挪到M6源和M8漏之间,就又和图10.40一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