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 calibre run drc 很慢的问题

楼主(2016-12-29):
我现在用calibre run drc 会很慢,一般在一个小时左右才会出来结果,是TOP的DRC,有没有哪位大神知道DRC是卡在哪里吗,是CPU不够还是内存或者是写入文件硬盘太慢?我现在发现CPU和内存占用的资源也不是很高,那会是硬盘写入的问题吗?

网友:
多大规模的top layout?
你说的cpu和内存都多大啊,是在服务器上跑吗?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在服务器跑的,TOP 大概是8000um*4000um   服务器是32核的,内存256GB的。

网友:
哦,服务器用的人多的话,特别是跑仿真的很费cpu资源,这时你跑calibre就慢

回复 楼主:

网友:
开多线程试一下

网友B:
如果硬件配置没问题的话,
看看drc哪个命令慢,然后优化一下

网友:
如果是batch mode试试加 -hyper

网友:
hier run 比較快 , 多 cpu 同時 run 比較快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啊,已经加过Hyper了,虽然前面很快但是最后会卡在99,然后要等很久,我以前试过,碰到过这个问题卡在99能看到大部分错误,我还以为全部出来了,后来完全跑完才发现还有错误,这个只适合查错的时候用,所以tapeout的时候就会担心在99还没显示完全,就只能等它跑完。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命令配置是DRC的command file 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呢!我Hier跑的,但是我开始做的几个项目就没有这个问题,虽然比子模块要慢,但是比现在快多了,最多不超过十分钟就出来结果了,我同时试了一下,就是以前的项目快,我排除了配置问题,感觉是DRC command file问题,现在的command file不知道是查的仔细一些,还是复杂一些,我们是同一个foundry的文件,只是之前是支持IC51的,现在是616的,据说有过command file 没写好把服务器跑崩溃了的,我猜测是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呢,已经排除了是仿真或者占用资源多的问题,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啊,一直都是多线程。

网友:
我2000*2000的top跑两个多小时

网友:
真是恭喜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一两年前碰到过,也没找出具体的原因,估计是calibre 版本的问题,你换新的版本试试,最新的2016.4, 好像2016.x的都没有碰到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啊,我实验的时候都是用同一个版本的calibre跑的。

网友(2022-04-08):
有可能是Command file Latch Up相关的DRC问题

网友(2025-07-28):
引用 网友B:
如果硬件配置没问题的话,
看看drc哪个命令慢,然后优化一下

你好,请问如何知道是哪个命令慢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