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RC后提产生av_extracted中总线名称的问题

楼主(2016-12-29):
用QRC后提产生的av_extracted view中总线名称由尖括号变成了圆括号,除了netlist之后手动把()改成<>之外,想请教一下怎么才能在产生的av_extracted这个view中总线名称就为*<*>。

网友:
QRC  output_db 有参数可以指定delimiter之类的你查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选择选择Output 为extracted view 后,netlisting tab中只有 Device Finger Delimiter 可以修改。 屏幕快照 2016-1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