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为什么关于FPGA测试的书籍这么少,几乎没有?

楼主(2016-12-29):
最近在做FPGA的开发,开发完成后自己又做仿真、调试、测试。在网上找了一下关于FPGA测试的相关资料,几乎没有,也没有关于FPGA测试方面的书籍,而软件测试的书籍一大堆,这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借这个板块将这个问题发出来讨论一下...

网友:
我来说两点粗浅意见

FPGA项目大多数代码量不是很大,所以不需要架UVM这种framework来测前端。 相反, fpga开发测试更加注重timing分析。

此外,我建议楼主把这个贴发到fpga论坛,可能反响会更好。

网友:
我觉得,主要原因是FPGA测试要涉及到具体厂商的器件,很多参数定义跟具体器件的结构相关,测试的目标比如哪个具体的IP硬核就连同一厂商的不同器件都不一样,所以很难统一,甚至说连个基本的方法都难以总结可以都适用的,所以,这类的资料基本上就是你用的那款器件,去厂商那里找对应的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如此,有这方面的原因

网友:
这问题问的挺好的。xiao白一个

网友(2020-03-28):
楼上说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