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把开关拨到另一边

楼主(2016-12-29):
怎么把开关拨到另一边

怎么把开关拨到另一边
怎么把开关拨到另一边

网友:
选中元件 按键 “M” “F3”

楼主:
回复 网友A:

出来的窗口怎么选择

网友:
q一下调整position的值吧?
没用过这种开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 太聪明了,我怎么没想到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

网友:
额...只是简单的操作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