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hspice仿真节点电容

楼主(2016-12-29):
请问在hspice仿真中,如果像图中所示那样写出多路选择器的网表,并在多路选择器的输出端手动加入负载电容,进行hspice仿真。仿真中加入.option captab这个语句,请问得到的节点电容是不是各个输入端in的寄生电容,mux的内部节点的寄生电容和输出端out的寄生电容。因为手动地加入了负载电容,是不是再得到out的寄生电容后需要减去手动添加的负载电容值。因为hspice这方面刚接触,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帮助,谢谢。

多路选择器

多路选择器

网友:
captab中out节点的电容应该会包括Cload,out的寄生应该要减去cload;为了确认,可以试试把Cload用一个很小和很大的值分别仿真,去看看captab中out节点总电容的差别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帮助。我想请问如果不加负载电容单独仿真这个元件来得到节点电容的方法是否合理。跟后防得到的数据是否相差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