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DC如何设置多进程?

楼主(2016-12-30):
请教DC如何设置多进程?服务器有48个core,想全部用起来

网友:
set_host_option -max_cores xx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激,我之前试过,set_host_option -max_cores 16 没起作用,可能是设的太大了吧,

  我改成set_host_option -max_cores 4, 就可以了,4个core在跑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8是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我用的是14核cpu,设置16就没反应了,谢谢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