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ierce crystal振幅太大,求指教

楼主(2016-12-30):
我是按这个架构做的16M pierce crystal
目前起振时间和最后的振荡频率都没问题,但是发现N1管栅端连着Q1端的电压振幅太大了,我用的是1.1V的管子,它这边振到了+1.5V和-0.6V,超过了管子的限制,不知道各位能不能给点建议呢?

在此谢过!

网友:
减gm减偏置电流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减gm减偏置电流,起振时间又不满足1ms以内了,比较尴尬,请问还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
调整反馈电阻RF大小会有帮助吗?

网友:
在N1的输入端加入低通滤波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RF变小是会减小栅端电压幅度,但是一般RF是取MΩ级的,太小会使得频率抖动严重。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目前调整RF是最有用的,但是这样就小到只有几十kΩ,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非理性效应?请教一下您。

网友:
回复 8# 漂泊de枫格 你再看一下电路左边的偏置电流怎么控制一下,如何减小振幅?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没有控制偏置电流,只是在电流镜上加电阻电容滤一下,关于RF的量级,能请教一下你吗?

网友:
可以考虑加入幅度检测,根据幅度决定偏置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本来只是想做个简单点的,实在不行我就加个幅度检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