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版图中直接显示寄生参数

楼主(2016-12-30):
大家好!CADENCE有没有可以直接在版图中显示寄生参数的功能啊?或者有没有用程序实现这样的功能?因为为了减小寄生参数,每次都要PEX导出后才能看到对比,有没有更直观的?谢谢

网友:
然而并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是否可以编辑一个快捷键快速提取单个节点的寄生参数呢?这样可行吗?

网友:
同问,最近遇到一个弱电流项目,个别信号太容易受干扰,对着pex结果一条条改线,还要一个个查看。

网友:
目前应该都是先LVS然后再pex的,软件还无法直接提取吧

网友:
这个直接问cadence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