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中用analoglib库搭建电路,仿真选择什么lib文件

楼主(2016-12-30):
如题,小白求助。cadence中使用了analoglib库搭建电路后,仿真时应该选择什么lib文件呢?
我找了好久还是没有找到可以用的,总是出现fatal error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你有PDK的话,你就可以用PDK里面的models.
    如果你没有,像你现在这种情况,想要用analogLib里面的cells, 你可以参照cmosed.com网站上,Dr.Baker的教学cells。上面有tutorial教你如何设置lib file

网友:
没错,不同于电阻电容电感等,mos管需要model文件。

楼主(2017-03-04):
我从smic18文件夹里面找的,用hspice里面的.lib文件,仿真不出来有错误,不过用spectre的.scs文件就可以了,我也不是很懂。现在就是用的scs来着

网友(2018-05-29):
回复 楼主:

   一直用公司的PDK 所以未遇到类似问题。如楼上,建议找教学MODEL

网友A(2019-04-01):
兄弟你这网站上全是广告  看啥啊

网友(2019-05-23):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这网站上全是广告  看啥啊

cmosedu.com
is the correct one.

网友(2025-01-08):
有谁试过njfet,不知道njfet到底咋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