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芯片内核

楼主(2016-12-30):
各位大神,请问现在的数字IC里面,CPU的种类都有哪些啊???对这个概念不是很清楚,很多厂商都是用的ARM的内核,是不是所有的芯片内核都是用的RAM的,还有其他不同公司提供的内核吗???求大神指点,越详细越好,最好有相关的文档说明

网友:
这是最初系统设计的时候就要选择的,一般消费类现在都是Arm了,除了基础的控制类

网友(2017-03-17):
处理器内核怎么可能只有ARM,还有很多其他指令集的处理器核,比如说支持MIPS指令集,SPARC指令集等等,很多的

网友:
其实除了ARM还有很多公司都提供CPU,但是因为ARM现在的用途比较广,对于FW来说ARM相对比较容易上手

网友(2017-05-29):
很多公司都有自己的内核 cadance和synopsis都有,但是arm是最普遍的,因为初期便宜,适合低成本开发团队

网友(2017-07-15):
ARM MIPIS POWER CC SKY RIS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