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电源输出变化

楼主(2016-12-30):
5V/2A开关电源,230VAC、满载时开机输出5.15V,有时可以持续5.15V不变化,有时会变化到4.7V左右,比较奇怪,感觉就像是满载时系统有两个状态一样,这是什么原因呢,有没有什么解决的方法,求高手指导。

网友:
看一下开关波形吧,可能原因:
1,环路没调好;
2,原边控制器可能有BUG;
3,若次级有同步整流的话可能同步整流芯片工作异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个是PSR控制,没有次级同步整流芯片,4.7V输出时也是稳定的,也就是说我不知道4.7V还是5.15V是正确的输出状态。    如果是环路问题的话应该怎么调呢,请求指点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PSR工作时主要是通过FB脚采样得到的波形来决定工作频率与原边峰值电流的,去磁时间与FB脚的波形直接影响到采样的准确性与环路的稳定性,一般情况下,模拟电源管理IC的采样点在去磁波形的2/3处采样,环路稳定工作时,此时的采样电压应该为芯片DATASHEET上标明的2V或2.5V等(这两个基准电压用的比较多),所以要看到底哪个输出电压正确应该用示波器量采样点的电压。
    一般情况下小功率PSR工作频率设计在40~50kHz之间,电感量1mH左右吧,初次级匝比13~15之间。如果变压器设计合理的话,建议你看一下FB的波形,是否有异常,工作频率是否有异常抖动。辅助绕组均绕或密绕或堆积在一边也会直接影响到FB脚波形。C7容值小于100pF,否则会严重影响采样波形。C6一般在nF级吧(试试100nF?),小了环路也会不稳定。输出电容C4得大于1000uF,一般情况要用到1000uF+470uF(电解电容),这样输出纹波还是会很大。顺便问一下,地线上的L2和L3你是准备过传导吗?如果是的话放一个就好了吧,差不多2、3uH的。以上所有的前提是保证芯片OK的情况下。不排除芯片本身会有批次性的波动出现导致某一两颗电路始终调不好环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追加一个,看一下过流点是否正确,恒压4V,看输出电流,5V2A的话至少得2.2~2.4A的过流点吧。输入电容两个10uF/400V。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问题解决了 原来是电子负载的鳄鱼夹松了 重新焊一下OK了【尴尬】【尴尬】【尴尬】

再请教一个问题,原边线圈有RCD吸收电路,中的二极管应该用A7还是F7?
                      辅助线圈到电源也有一个二极管,应该用A7还是F7,能分别说一下它们的作用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A7相当于SMA封装的M7,而F7则相当于SMA封装RS1M,M7是慢管,RS1M是快恢复二极管。因为PCB板面积的限制,在小型化应用中就得使用A7和F7了,这两种二极管在RCD回路里主要影响EMI,慢管辐射会好一些,快管的辐射差,但慢管的温升会高,整机效率也会有所降低。同样,在辅助绕组那边也是一样的,在进行EMI整改过程中,这两处可以尝试使用A7来改善EMI,不过辅助绕组用这两种二极管差异一般不会太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入电容用的是C1=6.8u/400V,C2=15u/400V,输出电容就用了一个固态820uF,CC口电容C6用的是22nF,FB口电容C7用的是47pF。输入输出电容跟你说的有些出入,你感觉这样合适吗。    还有一个问题,ACDC开关电源电路如何总仿啊,感觉变压器不是太好模拟。如果把ACDC开关电源芯片搭成BUCK系统,你觉得这样做可行吗,下图。请指教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输入电容的话基本遵循2uF/W的原则就行了,输出由于你用了固态电容,它的ESR是比电解电容要小很多的,所以如果满足纹波和动态相应要求的话也是可以的,至于你C6,可参考该款IC的典型应用方案,不同公司的推荐值可能会略有差别。至于能不能作BUCK,建议去问原厂的FA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您一个问题,开关电源系统的工作频率选多大合适呢,因为计算变压器的时候会用到。网上有的说65KHz比较合适,单芯片规格书上最大支持100KHz,有什么限制因素吗,谢谢!(5V、2A、PSR)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情况下的话原边反馈控制器的工作频率设置为40kHz~50kHz满载,芯片工作在DCM模式,而副边反馈的电路典型的工作频率为65kHz左右,工作在CCM模式。
  对于原边反馈的电路来说,如果工作频率太低,必然导致流过初级功率管的峰值电流过大,导通损耗增加,从而导致功率管温升过高,效率降低;如果工作频率过高,一个是会导致开关损耗增加,同样也会降低效率,增加功率管的温升,另一个就是会影响到FB 脚的采样,导致空载输出电压不稳定。综合起来,原边反馈控制器一般工作频率设计在40kHz~50kHz。当然现在有些公司也在试着增加IC的工作频率从而可以使用更小体积的变压器。
     对于副边反馈的电路而言,采用的是431+光耦的反馈方式,所以不存在检测去磁波形的问题,也就不会有采样异常的情况,同时由于可以进入CCM模式,增加了效率,同时可以将匝比设计得很大来降低导通损耗,所以副边的开关频率可以高一些,但也不能太高,到了100kHz以上开关损耗占的比重就会非常大,导致效率做不上去。一般情况下,副边反馈的电路DATASHEET中的频率就是满载时工作的频率了,而原边的话会写一个最高频率,但实际上是用不到那么高的频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请教您一个问题。
    变压器计算的时候初级匝数有个公式Np=Vinmin*Tonmax/(Ae*deltaB),
    这个公式中Ae指的是哪个值呢?deltaB我看网上有的说0.2~0.3T,有的说0.1~0.25T该如何取值呢?
    在Lp=(Vinmin*Tonmax)^2*【效率】/(2*T*Pomax)定的情况下,初级匝数Np会影响到变压器或电源系统的什么性能呢?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问题有点多。
开关电源变压器铜线漆包线的线径该如何选择,有资料给出了经验公式:d=1.13*(Irms/【最大电流密度】)^0.5
该公式指导意义大吗?【最大电流密度】的值该如何定呢?
现在我设计一个变压器,【最大电流密度】按4.5A/mm2计算,原边Irms_p=0.244A,根据公式得出
d=1.13*(0.244/4.5)^0.5mm=0.263mm,但是有经过验证的变压器规格d用的是0.2mm。
次级Irms_s=4.017A,计算d=1.13*(4.017/4.5)^0.5mm=1.07mm,但规格上给出的是0.65mm,相差较多。是不是该经验公式在不同的电流下需要改变参数,有没有更加实用的线径选择方法呢?
请有空的时候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1,Ae指的是所用磁芯被线圈包围的横截面积;
2,deltaB取0.3T就行了;
3,主要是要防止磁芯饱和的;
4,初级匝数Np少了磁芯容易饱和,大了低压满载效率低,漏感也会增大;
5,电流密度可以选5A/mm2来计算,也可以略大10A /mm2也可以,但当初级线长超过1M后还是要选5A /mm2来算,否则对效率影响很大,当电流大了以后还要考虑趋肤深度的影响,公式为66.1/sqrt(Fosc)(mm),Fosc的单位为Hz。
以上问题的答案其实书上都有,有空可以看一下《精通开关电源设计》。
我其实也是个新手。